eview MD204L与电脑的通迅

楼主(2008-08-02):
我按照说明书上的接线,还是无法通迅

MD204L(9PIN 母头)        计算机(9PIN母头)
RXD 2                                       3 TXD
TXD 3                                       2 RXD
RTS 7                                       7 CTS
GND 5                                     5 GND

网友A:
检查 "选择通信口"的"通信口"是否正确? 如果是USB转RS232,要检查通讯口设置,也有可能是转换器的问题.

网友B:
注意你的软件 硬件版本

QQ  380311035

网友C:
呵呵;这种国内做的厂家太多了,查一下你对应的端口定义;

网友D(2009-03-02):
各位大哥,小弟初从事工控技术,不懂MD204L不能读数据到电脑,把原来的程序覆盖掉了,现在自己写

有个问题请赐教:1.怎么实现掉电保持啊,我把寄存器在MD204L清零以后得重新下载,显示屏才能从新计数

2.怎么在显示屏上实现对寄存器写入数字

网友E:
用POP的文本显示器比较省心,独我一家,同等价格,服务绝对到位。另外,我们近期推出市场唯一基于ARM处理器的高速大容量POP文本显示器,绝对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