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编码器的参数怎样修改

楼主(2008-08-02):
各位师傅 我们厂有一台设备,4096脉冲编码器坏了,备件是2048编码器,PLC是S7-300,不知怎样替换,在PLC里要修改那些长上参数.请师傅们指教,学习了, 谢谢!

楼主:
型号相同 只不过脉冲数不同

网友A:
这个不太好修改把

网友B:
这得看你对PLC程序的熟悉程序了,不行的话就问问厂家的技术人员。

网友C:
如果换上2048的编码器PLC能识别,编码器是作输送长度用吗?如果和以前的不一样,可改变PLC程序脉冲系数就可以正常运行了,如果不行!请上传程序。

008007x@163.com

网友D:
ww.mkyd.net

有专业的工程师为您排忧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