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共享1

楼主(2008-08-02):
这是在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现在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共享一下希望能对各位有些许帮助。

单位有一台30吨链条锅炉,引风、鼓风、给水等均采用富士系列变频控制功率都在30KW 以上,总电源是一台施耐德1250A断路器做总控但其失压线圈故障不能起到失压保护。一日雷雨使为其供电的变压器掉闸,车间停机,随即送上,车间开机但锅炉引风、鼓风、给水等大型设备变频器报警,复位开机正常当频率达到20赫兹左右时再次报警停机故障显示自整定不良。重新进行整定开机还是一样的故障,之后检查其开关、电缆、电机没有问题看来问题还是出在变频器上,最后拆变频器检查故障找到是里面的一个控制变压器绕组击穿、保险熔断造成更换新元件开机正常故障解决。事后总结原因,当变压器停电后由于锅炉总控断路器失压线圈故障没能及时跳脱,当变压器再次送电时其极高的冲击电压直接施加在变频器上才导致了这样的故障。所以总结以上不要小看变压器的冲击电压。

网友A:
会有这么严重,还真想象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