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两线制变送器取代两线制变送器?怎样接线?

楼主(2008-08-02):
客户今天发来邮件问:你说两线制变送器优点特多,我们打算选用.但是如何用两线制变送器取代三线制变送器?怎样接线?我还是不太明白,发来以下图:
答:

楼主:
标题:";如何用两线制变送器取代两线制变送器?怎样接线?"; 因不知道标题动不了,特更正为:";如何用两线制变送器取代三线制变送器?怎样接线? ";

请谅解,谢谢!!!

楼主:
3线制或者4线制的4~20mA注定无发与PLC接口!用伪劣的高功耗运放搭的电路注定是伪劣产品品!注定是淘汰品!变送器设计成两线制4~20mA,那是用了TI公司的变送器IC,AD公司的变送器IC,而没有用伪劣的高功耗运放搭的电路,TI公司的变送器IC视频:4-20mA 电流变送器的工业控制应用4-20mA 电流变送器的工业控制应用 ... 介绍TI 4-20mA 接口产品及其在工业控制中的应用。 4-20mA 电流变送器的工业控制应用网上直播 ... 介绍 TI 4-20mA 接口产品及其在工业控制中的应用。
4-20mA 电流变送器的工业控制应用网上直播 http://focus.ti.com/docs/training/catalog/events/event.jhtml?sku=WEB605001

楼主:
教LZ这样贴:

88888888.com

网友A:
 4-20mA 接口产品及其在工业控制中的应用

网友B(2008-09-08):
没试验过,我们直接就改型!

网友C:
加入变送器QQ群68700658,你的生活更精彩!

网友D:
试验一下不就行了,别烧了就行

网友E(2009-04-14):
现在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大家用的都应该是两线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