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与WinCC用以太网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08-02):
1、我用两台工控机WinCC与S7-200以太网通讯,不知道两台工控机之间 需要加其他东西吗,两台工控机不 是冗余的,没用过以太网请大家指教谢谢!

2、条码器的 数据读到工控机里,WinCC怎么才能自动读到数据

请高手指教 ,如果例子请发我 邮箱:baiyuansong@126.com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普通的以太网网卡(我们家庭用的那种网卡)可以用在这个通讯网络中吗?

网友A:
1、用S7 -200 PC Access 作为 OPC服务器,两台工控机作为OPC的客户端,WINCC 采用OPC通讯。两台工控机有以太网卡就行了。

3、普通网卡 比如 3COM就能满足要求,尤其已经有两台工控机了,就更不必担心了。

网友B(2008-09-23):
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考虑用协议转换来完成,将私有的协议转换成TCP/IP方式。

网友C:
可能要加一个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