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画图题不会画,看哪位能做出来?

楼主(2008-08-02):
1、要三台电动机按M1、M2、M3的顺序启动,按M3、M2、M1的顺序停止。设计用按钮控制的电气原理图。
2、如图所示,为某装置顺序控制的梯形图,请编写其程序语句。
3、三台电动机M1、M2、M3,当M1启动时间过t1 以后M2启动,再经过时间t2 以后 M3 启动;停止时M3 先停止,过时间 t3 以后M2 停止,再过时间t4 后M1停止。请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

楼主:
我相信会有人帮助我的,继续期待。

网友A:
太简单了 多看看电力拖动方面的书.你会进步的

网友B:
兄弟是那的?要是浙江的,我们可以会个面交流下

网友C:
很简单,一般的电工都应该能解决此问题。我不能上传图像,所以不能给你解决

楼主是那的?

楼主:
感谢几位的回复

可能是我比较笨啊 呵呵 第一个图能画出来 对于后一个图的顺序延时断电是采用断电式时间继电器吗

我是辽宁阜新市人 很高兴认识你们!

我的电子邮件是lingyun_200888@sohu.com ; ;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2、如图所示,为某装置顺序控制的梯形图,请编写其程序语句。 "   ?

没有看到图呀?

这个用PLC很容易   用继电器就麻烦点

网友E:
不怎么会画,谁会顺便教我 一下    jim0487@sina.com

网友F:
左边顺序开,右边顺序关,你参考

楼主:
楼上的图 我看得有点迷糊

楼主:
三台电动机M1、M2、M3,当M1启动时间过t1 以后M2启动,再经过时间t2 以后 M3 启动;停止时M3 先停止,过时间 t3 以后M2 停止,再过时间t4 后M1停止。请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
大家都说简单 我觉得延时顺序启动不难 可要延时顺序停止还是不那么容易。

注:是采用继电器控制。

期待有朋友能做出来。

网友G:
看不清楚啊。。。。。。。。。

楼主:
这个问题现在正困扰着我 我就不信没人能帮我

还是大家都不会啊?

网友H:
在顶下   真没有人能做出来吗?

网友I:
这个比较间单,要是用PLC加文本的话每个时间可以任意调节

网友J:
有可能太简单了,,都没人肯思考了!!1

网友K:
哈雷 X哈雷
太简单了

延时继电器 有通电延时的 和断电延时的

网友L:
可以在启动结束后加一个中间继电器KA1,条件是M1,M2,M3三个的常开触点用KA1锁住,再加M1的常开触点。没有CAD画起来费劲。要不就给你画一个了。

网友M:
第3题延时停止可以用通电延时的常闭点做

网友N:
老兄呀.电力拖动这本书上都有呀.

网友O:
电力拖动

顺序控制

网友P:
图应该很简单的,仔细考虑一下就能画出来。

网友Q:
呵呵..搞个PLC就可以拉。.

网友H:
要求是采用继电器设计

关于第三个题,应该说不是很难,可真要实际把图画出来并且禁得起推敲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信你试试看?

网友R:
我做了一个,不能上传图片,只能说了!请大家验证!!

KM1为电机M1接触器,KM2为电机M2接触器,KM3为电机M3接触器,SB1为启动按钮,SB2为停止按钮,KA为辅助接触器,通电延时继电器KT1控制时间t1,通电延时继电器KT2控制时间t2,断电延时继电器KT3控制时间t3,通电延时继电器KT4控制时间t4。
控制线路线号标记1-2为KA常开和KM1常开,2-3为KT4常闭,3-4为KT3常闭,4-0为KT4线圈,3-0为KM1线圈,1-5为KT1常开和KM2常开,5-6为KT3常开,6-0为KM2线圈,5-0为KT2线圈,0-7为KT2常开和KM3常开,7-8为KA常开,8-0为KM3线圈,0-9为SB1常开和KA常开,9-10为SB2常闭,10-0为KA线圈和KT3线圈。

网友S:
这个是能够实现的,时间继电器嘛,只要控制顺序清醒,就没有问题

网友T:
多看看电力拖动方面的书.你会进步的

网友R: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控制方式,

或者不用中间继电器,

如果时间是想同的话,怎样的方式是用最少的时间继电器(比如只用一只时间继电器)

千万不要说多看书,我看的书够多了,可书上也没有。(或者我没有你说的书)

网友R:
我也知道用PLC系统控制很简单,但PLC的造价昂贵,还有用最简单的方式还可以在PLC的程序中能节约内存,提高效率。

网友U:
不知你是要最后一个M3启动后自动停止还是用一个按钮来控制它们顺序停止呢????

网友H(2008-10-12):
引用 网友U:
不知你是要最后一个M3启动后自动停止还是用一个按钮来控制它们顺序停止呢????

谢谢各位的回复!
是用一个按钮控制它们顺序停止。

网友V:
我单位前年高级工考试plc编程就是这道题。

网友W:
我用了7个继电器和接触器,实现了晚上发你邮箱,

网友X:
很简单的,如果还要手动就复杂一点!

网友W:
已发你的油箱请查收

网友W:
如果是启动停止都用一个按钮,你就吧单按钮起停电路加到里面就行了.

现在用了个启动和停止按钮

网友Y:
用三个按钮控制三个电机的起停,有难度

网友Z:
顺序停止设计:都没有说清楚按钮是用自锁还是不用自锁,如果用自锁简单很多,时间继电器用断电延时,如果不用自锁,时间继电器用通电延时,具体图跟顺序启动图差不多,只有变通一下就可以了.(个人意见,不代表最好的设计方法)

网友AA:
考试题目,还是家庭作业啊?

网友AB:
肯暄是带自锁的

网友AC:
你这是在呼悠谁呢,拿别人寻开心啊

网友AD: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静水清风 X积分:219
帖子:0注册时间:2008-2-15 13:46:00 17楼 回复时间:2008-8-6 17:07:30 哈雷 X哈雷
太简单了

延时继电器 有通电延时的 和断电延时的

网友AE:
根据楼主的要求,下图为三菱PLC的梯形图,可以满足要求。

不过,各位再仔细分析一下,当刚启动第一台机器M1(M2、M3还未来得及启动),发现机器有问题,随即关机,此时M1能迅速关闭吗?

如果确实需要,程序还需对T11、T12的时间,用寄存器D0进行处理。

网友W:
紧急关机可以做在另外,!!!!!!

网友AE:
如果仅启动2台(或1台)机器,此时仍然需要反顺序延时关机,可采用以下程序:

网友AF:
34楼的杨小伟工程师     麻烦下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了   我邮箱是hardwang@163.com        麻烦了

网友AF:
小弟  有一事相求 :想要学习PLC   我应该学习哪些基础知识,有什么好教材能推荐下吗?    谢谢各位高人!

网友AE:
下图可满足任意情况需要:

X001--启动

X000--停止,无论是运行了1台,还是2台或者是3台,都可以无条件实现反顺序停止。

X003--紧急停止,无论是运行了1台,还是2台或者是3台,一旦按下X003,将迅速全部停止。

网友AG:
呵呵,这家伙8成在考等级证书吧,

记得考试是F1的plc古董级别的

下面参考吧

启动按钮 X400,停止按钮 X401条件启动间隔5S,停止间隔10S

LD X400

OR Y430

ANI T453

OUT Y430 (M1)

OUT T450 K5

LD T450

PLS M100

LD M100

OR Y431

ANI T452

OUT Y431 (M2)

OUT T451 K5

LD T451

OR Y432

ANI M200

OUT Y432 (M3)

LDI X401

OR M101

ANI X400

OUT M200

OUT T452 K10

LD T452

OUT T453 K10

LDI Y430

ANI Y431

ANI Y432

R M200

END

 能写到这里恭喜你,得分了

网友AH:
要用继电器做.梯形图这样可能不对吧.要求是三个电机一个工作过程吧.先顺序起动.再反过来停止吧.一起完成的吧.题意不明确啊.QQ615693475刘工

网友AE:
怎么就不是反顺序停止?T11、T12是断电延时,并且他们的时间是可变的,当仅启动1台M1时,发现问题关机,此时他的延时是0,也就是说M1将迅速停止。

如果仅启动2台发现问题,M1的延时是5秒(可根据需要调整),而M2的延时是0,也就是说,M2将迅速关闭,M1将延时5秒关闭。

如果3台完成了全部启动,按下停止X000,首先迅速停止M3,然后延时5秒停止M2,M2停止5秒后,M1停止。

网友AI:
这个同志可能在考高级电工

网友AE:
完成以上的程序就能算是高级电工?好象不算难吧。

网友W:
+请前辈看下.提出意见..紧急停止没考滤

网友W:
k1,k2,.k3是接触器可以挂延时头,直接带M1.M2,M3.

网友AJ:
上面的几幅图还是不错的

网友AK:
用步进指令会更简单哦

试试看啊

实在不行又有兴趣的可以和我联系

到时候我把梯形图传上来讨论一下哦

网友AL:
顺序停止设计:都没有说清楚按钮是用自锁还是不用自锁,如果用自锁简单很多,时间继电器用断电延时,如果不用自锁,时间继电器用通电延时,具体图跟顺序启动图差不多,只有变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感谢大家的帮助

我也用继电接触控制画了个图,可我上传不了啊!呜呜!

希望管理员同意我也成为VIP会员,能上传电气图,方便同大家交流!

网友H:
3、三台电动机M1、M2、M3,当M1启动时间过t1 以后M2启动,再经过时间t2 以后 M3 启动;停止时M3 先停止,过时间 t3 以后M2 停止,再过时间t4 后M1停止。请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

我把我做的图传上来,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H:
其中两红色常闭点KT3\KT4触点是为了防止KM2\KM3再次延时启动而设

第一个TA 为紧急停止,第二个TA 为停止按钮.

不知道这样设计有没有漏洞,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H:
引用 网友AM:

我认为67楼的这位高人做的图非常好,你说你咋那么高呢?真是佩服佩服啊!

不过如果有继电器限制,就多了个K4。我想这时可以用SJ5的瞬时触点代替K4,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AN:
很好的学习材料,值得学一学。

网友H:
还想顶一下? 期待有朋友提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