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使用

楼主(2008-08-02):
小弟初来乍到斗胆向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

车间恒压供水系统中有3.7KVA变频器和3KW水泵,水泵电机轴承抱死,拆下后为继续供水以求生产,车间BOSS 让装上另外一台4KW电机..初期运行似乎一切正常.   请教各位大侠,这样做合理么?  长期运行下去有什么后果?

网友A:
是不是原来3KW换成4KW了,如果电机不是满负荷运行的话没问题的

网友B:
用4KW电机代替原3KW电机一般地说是可以的,但是变频器上的电机参数要重新设置.

网友C:
可以的,因为3.7kw的变频器就可以带4KW的电机的,你把变频器的参数必为4KW用的即可。长期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你原来所用的3.7KW变频器带4KW的电机属于降容使用。

网友D:
3.7KVA变频器带4KW水泵(电机),能启动就能运行,没什么问题。

网友E: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