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使用

楼主(2008-08-02):
小弟初来乍到斗胆向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

车间恒压供水系统中有3.7KVA变频器和3KW水泵,水泵电机轴承抱死,拆下后为继续供水以求生产,车间BOSS 让装上另外一台4KW电机..初期运行似乎一切正常.   请教各位大侠,这样做合理么?  长期运行下去有什么后果?

楼主:
顶起  求高人相助

网友A:
只要变频器的电流符合就问题不大。不过用前设置下参数

网友B:
变频有好多种型号和,看你用的是那一种,每一种的过负荷能力都不一样

网友C:
呵呵;变频器容量太小了;

4KW电机要用7.5KVA变频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水泵必须是变频器大一规格.

网友E:
工作电流在额定范围内是可以的 但减速时间不能太短    本公司专业维修 变频器 伺服器  电话:13798863376  QQ 550584800   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