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加变频器实现单轴定位有偏差问题。

楼主(2008-08-02):
在一个单轴定位系统中利用台达的ESPLC和VFD-B系列变频器控制。

其控制思想是这样的:在进给定位过程中,让PLC对所接收的脉冲数与设定数值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结果驱动相应的输出点对变频器进行输出频率的控制,实现接近设定值时进给速度变慢,从而减小系统惯性,达到精确定位的目的。此改造相关论文: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PapersView&ElementID=F-B9BF-EDC72C6DE0FB

这种控制模式两年前已经用三菱的FX1sPLC配三菱E540变频器实现了,并且精度很高,可以保证在正负0.15MM内。

今年对另一台此类的设备改造,用台达的产品,最初用ESPLC通过通讯控制变频器,但试机过程中发现精度不很理想,最大时可以相差达到0.5MM。分析可能是通讯速度不稳对其精度有影响,就修改了程序用PLC输出点控制变频器,实现多段速调节,但最后试机,仍有超差0.5mm的现象。偏差大的一般是负公差,比设定小0.5mm,当然也有正公差,一般为0.3mm以内,不过80%还是可以满足精度要求在0.2mm以内。其理论精度为0.05mm,丝杆螺距10mm,编码器分辨率为500。

在此台达的高手请教,会有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A:
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和三菱的一样吗?

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换用三菱的PLC加台达的变频器试试;同时也试试台达的PLC加三菱的变频器试试;台达的PLC的脉冲你用的是多少Hz的;三菱的你用的是多少Hz的。

你试试后可以把结果写出来供大家学习吗??

^_^谢谢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分析。我现在怀疑ES的高速计数器功能不稳定。准备用FX1S替换一下试试!

楼主:
如果是编码器脉冲信号受干扰该怎么抗干扰呢?

网友C:
请问你输入ES高速计数器端子的脉冲频率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输入ES高速计数器端子的脉冲频率为多少?〉

10KHZ以内,现在误差主要是偏小。

如果是脉冲频率高过了PLC的接收范围,误差应该是偏大才对!

网友D:
看样子象是干扰啊

呵呵台达的抗干扰是弱一点

楼主:
是台达的PLC抗干扰差,还是台达变频器的干扰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