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后备手操的大侠给点建议

楼主(2008-08-02):
工艺要求在DCS之外添加后备手操调节器,日常使用手操器调节,当手操故障时无扰动切换DCS控制。实现起来好像倒也不难,但是无扰切换比较困难,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大侠有过使用经验,还望能赐教。先谢!

网友A:
楼主说反了吧?应该是日常使用DCS控制,DCS故障时无扰动切换到手操吧。这种情况我们使用很多。一些仪表能够实现。

网友B:
无扰切换代价有些高吧。

网友C:
无扰切换需仪表直持,代价有些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主说反了吧?应该是日常使用DCS控制,DCS故障时无扰动切换到手操吧。这种情况我们使用很多。一些仪表能够实现。

就是因为要这样反着用,问题才比较多。无扰切换也是工艺提出的控制要求,我们这的仪表专业没有地位。很是郁闷。

网友D:
应该是日常使用DCS控制,DCS故障时无扰动切换到手操吧。这种情况我们使用很多。一些仪表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