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热电偶信号放大电路

楼主(2008-08-02):
第一次使用热电偶,所以来这里求教。
热电偶那么小的信号肯定不能直接做A/D转换,应该用什么前置放大电路才能保证不失真呢?
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运算放大器、测量放大器和专用放大器进行放大,偶常用INA101、INA114等测量放大器,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时为了降低成本,偶也用OP07EP。如果使用带冷端补偿的AD595(热电偶专用IC),要注意IC的位置必须能准确测量仪表接线端子的环境温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