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E与PC通讯

楼主(2008-08-02):
现场用了一台QUANTUM的PLC  厂家很垃圾什么资料都保密,想上传份程序可不知NOE的IP。 哪位高手能帮我想点办法。

网友A:
你NOE应该有MAC地址呀

网友B:
楼主,施耐德的NOE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如果程序用Concept 编制的,应用程序是不能上传的,如果用Unity PRO编制,只要程序不加密,你可以通过用MB+或MB通讯上传,NOE模块是不加密的,可以对IP地址重置,就可以读到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程序用Concept 编制的,应用程序是不能上传的,如果用Unity PRO编制,只要程序不加密,你可以通过用MB+或MB通讯上传,NOE模块是不加密的,可以对IP地址重置,就可以读到程序了。

 如何对 NOE地址进行重置啊。程序是用Concept编的,难道就没有办法把程序考出来?

网友A:
你可以用一个新的NOE插在主机架的没用的槽里,然后用concept连接到这个NOE上,在concept中输入MAC地址,应该可以把,反正我门这里用unity的可以这么做

楼主:
真是个好办法,不过加新的NOE对程序运行没什么影响吧。如果程序用Concept 编制的,应用程序是不能上传的?是真的吗?应该总有办法上传吧。

网友A:
没有影响,怎么就不能上传了

网友D:
可以通过ethreal抓包工具抓到ip地址的

程序的事比较难说,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E:
PLC工作站没连网吗?要连了获得IP没什么问题的

用MODBUS连也行啊

楼主:
连上了 不过不能上传程序  只能上传配置文件 郁闷

网友F:
如果程序采用concept编制,如果采用了IEC编程方式,如果下载时没有选择下载IEC信息(默认不下载),源程序是没办法上传的。

和厂家好好交涉交涉吧。

另外你在你的上位机里仔细找找,或许会发现调试时遗留的原程序也不一定。

楼主:
做人一定要厚道 调试的时候我还不在,已经几次打电话给厂家了,厂家推辞说程序丢了,郁闷,方法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A:
大哥你怎么连上的呀

网友A:
用编程电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一个新的NOE插在主机架的没用的槽里,然后用concept连接到这个NOE上,在concept中输入MAC地址,应该可以把,反正我门这里用unity的可以这么做

像你说的这样连得啊?用网线连的。

网友G:
楼上的方法能用,这很早以前就做过了,但是如果在下载的过程中不选上传信息的话,是不能够上载的.另外上载时先不要新建项目,直接联机,然后选上载,由上载时自动建立项目.这样你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方法能用,这很早以前就做过了,但是如果在下载的过程中不选上传信息的话,是不能够上载的.另外上载时先不要新建项目,直接联机,然后选上载,由上载时自动建立项目.这样你试一下吧.

试过了,可能当初下载时没有选上上载信息,没有看到程序。有个朋友说可以联机后自己编一个小程序使状态为不等状态时再上传程序,这样可行吗?

网友A:
如果说当初没有选择上上载信息,那应该就没戏了,

网友G:
肯定没行的.因为在上传数据区里面没有程序相关的信息存在,所以你是无法上载到的.

网友H:
一般情况下,在concept中组态栏里面选择NOE进入“params”可以看到

网友C(2008-09-01):
一般情况下,很多人下载程序时都不选上传信息,你要将程序读出来是有些困难了,不行可以找施耐得技术支持问问.

网友I:
新近才开始学,纯学习下了。不发表意见!

网友J:
我遇到上载不了的也很多,984可以,IEC就不行了,IEC上载信息也选择了,下完之后,就是上载不了,郁闷

网友K:
能不能上载是程序中设定的

如果厂家没有设定允许上载,那么你再怎么做也没用

楼主可以做一个串口线

然后直接用串口和PLC通讯,就不需要什么IP之类的了

然后上载看看

如果程序本身是不允许上载的那么你只能上载到一个配置信息

网友L:
我这边有100多种通协议间的转换,可以联系我哦  QQ57788166  MSN taylor.lau@hotmail.com  刘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