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lance2000 严重问题吗?

楼主(2008-08-02):
安装完AC800F软件之后,使用软件时候,打开control builder f(演示版),

当打算 新建工程 时

弹出对话矿"用户GUEST没有权限",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我安装了DIGTOOL DIGVIS在同一台电脑上. ?????

网友A:
你在安装是装了DIGILOCK软件,该软件是实现不同用户权限划分的。所以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通常如果你是初学者或不需要使用该功能,在安装时就不需要选择安装该软件。解决方法:删除Freelance 800F 所有安装;重启;重新安装软件:通常Control Builder F & Digivis就够了。不用的软件可以暂时不装,日后用到再装不迟。

网友B:
软件内容装多了

网友C:
你装的是哪个版本的?用户名 admin 密码 admin 原始的

网友D(2008-09-02):
安装的时候注意不要安装LOCK那个选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