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Z30L-32系列漏电断路器为什么推不上去,自动掉下来?

楼主(2008-08-02):
DZ30L-32系列漏电断路器为什么推不上去,自动掉下来?

各位请帮忙,谢谢

网友A:
漏电了或者漏电保护器的复位按钮没有按下去.

网友B:
漏电了或者漏电保护器的复位按钮没有按下去,或者漏电断路器坏了,先把下接线全拆了,慢慢找.

网友C:
先把开关用力往下拉,在往上送。如果还是不行 ,就开关脱扣器有问题

网友D:
先空载试试,如果可以的话,说检查线路接线是否正确,我就曾遇到一例,是两个漏电保护器下口的线接串了,相当于漏电呢,

网友E:
先把下接线全拆先空载试试.

网友F:
先把开关用力往下拉,在往上送。如果还是不行  先空载试试

网友G:
检查线路接线是否正确,我就曾遇到一例,是两个漏电保护器下口的线接串了,相当于漏电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先把开关用力往下拉,在往上送。如果还是不行  先空载试试

应该是有漏电现象。

网友I:
可以先空载试,如果还跳,更换一个即可

网友J:
漏电故障没排除当然送不上。

网友K:
可以先空载试,如果还跳,更换一个即可.

网友L:
两种可能:1、漏电故障没排除,2、漏电开关有问题。

网友M:
如果是开关本身问题,换!没什么好修的!

网友N:
3种可能:1、漏电故障没排除,2、漏电开关有问题, 3,复位按钮没有按下去.

网友O:
引用 网友N:
3种可能:1、漏电故障没排除,2、漏电开关有问题, 3,复位按钮没有按下去.

网友P:
1、漏电故障没排除,2、漏电开关有问题, 3,复位按钮没有按下去.

网友Q:
gkong1
X
gkong1
积分:1947
帖子:395
注册时间:2005-11-17 18:34:00
  2楼 回复时间:2008-8-3 7:06:36
漏电了或者漏电保护器的复位按钮没有按下去,或者漏电断路器坏了,先把下接线全拆了,慢慢找.

网友R:
先把线拆掉试试能不能合上,如果可以就是线路有短路,漏电或者对地,若果合不上就是漏电开工坏了,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