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编码器反馈时,为是么显示速度比实际要小

楼主(2008-08-02):
一台590直流调速器,采用电枢电压反馈时,590显示电枢电压74.5%,速度表显示259m/min,正常;当采用编码器反馈时590电枢电压49%,速度表显示260m/min,但实际测得只有167m/min,这时给定最大10伏,实际输出也只有240m/min,可是表显示超过350m/min了。为什么采用编码器反馈,显示值与显示值差距那么大,有几种可能原因,究竟是编码器的问题,还是590参数设置有问题。希望大家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多谢了!!

网友A:
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B:
编码器的设定对吗?每圈多少个脉冲?

网友C:
编码器的线数要设定好的

网友D:
同意2,3楼说法,查查590的参数是否设置的正确

网友E:
590及西门子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F:
编码器线数设定错误。。。。。。。。。。。

网友G:
编码器每转脉冲数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H:
编码器每转脉冲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I(2009-07-05):
编码器的参数如何接线?书上没有编码器的相关说明。

网友J:
590的编码器参数是否设置的正确

网友K:
低速情况下,编码器测速是存在精度降低的问题的,正常现象。建议选型增加编码器分辨率。可以降低测不准范围。

网友L(2010-01-31):
编码器正常,应该是590参数设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