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西门子tp270

楼主(2008-08-02):
在触摸屏中做的数据配方经常会无故消失,需要重新设定参数,不知道是怎么会事,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2008-09-26):
需要更换触摸屏里的数据保持电池,打开后盖上的电池盖板就能看见,3.6V电池。 有西门子系列人机界面配件供应,型号:SIMATIC OP7, OP27,OP37,等。西门子系列触摸屏配件供应:TP27,TP37,TP170,TP270,TP370等。西门子系列数控系统配件供应:SINUMERIK802,840系列,,配件包括原装四线五线触摸板,5.7寸~15寸液晶,各型号主板,按健面板等。 详情咨询:广州友仪机电 曹景斌 020-62817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