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直流电机运行方向的方法

楼主(2008-08-02):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6RA70驱动直流电机,采用测速发电机反馈。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有时为了工作需要,需将电机反转,我采用的是将励磁和测速线分别反接即可实现反转,除此方法之外还有其他办法吗?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反接电枢线,不过麻烦的,可以外接一个调相的接触器!自己的拙见。呵呵!

网友B:
如是四象限的,可取反给定信号就可以

楼主:
能否通过改变调速器中的参数,实现电机反转呢

网友C:
一般变频器都要设置正反转的,参数设置

网友D:
不能通过6RA70调速器的参数设置来实现电机正反转吗?

网友E:
看使用说明书9-75页----励磁反向,那里有详细说明。

网友F:
给定反信号也可以呀~~~~~~~~~~~~~`

网友F(2008-09-21):
如果换向不频繁可以用励磁反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如果换向不频繁可以用励磁反向

这种方法,如有编码器,还需反编码器的线

网友G:
如是四象限的,给定负的信号就可以

网友H:
对:皓月 关于引用alb 的回复内容:

如果换向不频繁可以用励磁反向

这种方法,如有编码器,还需反编码器的线
内容的回复:

很明确的告诉您一下,不用反编码器的线,看G200的B0261去G151.2干什么去了

网友I:
实现改变正反转就是改变电枢或励磁的极性。

网友J:
给定反信号也可以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
对:皓月 关于引用alb 的回复内容:

如果换向不频繁可以用励磁反向

这种方法,如有编码器,还需反编码器的线
内容的回复:

很明确的告诉您一下,不用反编码器的线,看G200的B0261去G151.2干什么去了

其中的原理难道不一样吗?

咱那丽好马!!!

网友:
狠狠的向各位 学习一下!!!

网友K:
东莞工控自培训加QQ群:70915707,我们有大量西门子,三菱PLC的资料

网友H(2008-11-05):
对: 皓月 关于

其中的原理难道不一样吗?

内容的回复:

道理是一样的,目的都是更改速度实际值的极性,一个用软件实现,一个用硬件实现,我只是觉得这个70本身可以实现的功能不必在外部倒而已,如有冒犯,还请见谅:)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如是四象限的,可取反给定信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