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炼机是什么样的机型??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8-02):
如题,求助

关于开炼机是什么样的机型,属于塑料机械进料系统还是挤出或者成型那一块??

网友A:
开炼机,即开放式炼塑机的简称。属于塑料制品加工过程中的基本设备,作用是使物料经过分散、混合、剪切等作用,使其具有一定的分散度和可塑性。主要用于塑料的混炼、塑炼、压片等工艺。混炼塑化后的塑料可供给切粒或为压延机的喂料。

网友B(2009-03-01):
引用 网友A:

开炼机,即开放式炼塑机的简称。属于塑料制品加工过程中的基本设备,作用是使物料经过分散、混合、剪切等作用,使其具有一定的分散度和可塑性。主要用于塑料的混炼、塑炼、压片等工艺。混炼塑化后的塑料可供给切粒或为压延机的喂料。

呵呵学习了,偶对塑料行业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