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实现张力控制,高手请教!

楼主(2008-08-02):
控制要求: 两台电机(一台收卷电机,另一台放卷电机)要求给定收卷电机频率,来实现对放卷电机的张力控制,收,放卷电机各有两台变频器控制,另外在放卷辊子上装一编码器,作为放卷反馈信号,怎么可以实现对他们的张力控制,望高手不吝赐教!       小弟是这么分析的,可不可以跟据收卷电机的频率计算出收卷的线速度,(问题是会不会根据收卷辊子卷径就大,线速度也会变?!)然后再通过放卷编码器的反馈计算出放卷的线速度,最终使两线速度相等(用PID调节放卷电机转矩),从而实现张力调节!不知这样可不可以实现,望高手请教!!

楼主:
高手能不能指点下?!

网友A:
现在好象有很多变频器都带有这个卷曲功能吧,运用起来很简单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具体怎么弄的我也没弄过,不过我可以试试,过几天给你答案吧。

网友B:
我认为,把编码器安在放卷辊子上不是好办法,你卷的是什么产品呀

楼主:
收卷电机主动卷取,靠电位器给定速度,分卷铜丝用!把大卷倒成小卷.

网友C:
张力控制精度要求高不高?

收卷电机速度控制,放卷电机接受张力传感器做转矩控制。不怕复杂的话,使用PLC+触摸屏 、两电机加编码器、变频器加PG卡,编码器信号到PG卡和PLC高速计数。具体参考以下文章:

一、转矩模式下的张力开环控制
在这种模式下,无需张力检测反馈装置,就可以获得更为稳定的张力控制效果,结构简洁,效果较好。但变频器需工作在闭环矢量控制方式,必须安装测速电机或编码器,以便对电机的转速做精确测量反馈。
转矩的计算公式如下:
T=(F×D)/(2×i)
其中:T变频器输出转矩指令F张力设定指令i机械传动比D卷筒的卷径
2、厚度积分法计算卷径:
根据材料厚度按卷筒旋转圈数进行卷径累加或递减,对于线材还需设定每层的圈数。
这种方法计算要求输入材料厚度,若厚度是固定不变的,可以在变频器中设定。此方法在单一产品的生产场合被广泛应用。
若厚度是需要经常变化的,需要通过人机界面HMI或智能仪表将厚度信号传送到PLC,由PLC或仪表进行运算后再传送给变频器。这种计算方法可以获得比较精确的卷径。在一般的国产设备上应用较少,我公司的进口设备,气垫炉的收、放卷控制上就采用这种计算方式。

不过个人觉得你这种情况收卷速度控制,放卷转矩控制,不太好,会有一些问题。如果改成收卷转矩控制,放卷速度控制,这样可能会比较好。具体情况还需具体分析。

希望各位高手多多发言

网友D:
1. 一般情况下,收卷采用转矩(+速度,如果卷质量变化太大的话)控制,放卷采用速度(+转矩)控制

2.如果想控制精度高,在需要控制张力的辊上加装LOAD CELL

3.无论你的系统控制精度高还是控制精度低,你都要计算放卷收卷的线速度和总长度, 可采用厚度积分法,余弦法(测量卷的直径,红外?激光?))等来计算,否则,你无法判断什么时候换卷,什么时候换辊

网友E(2024-03-21):
变频器频率换算过来的的速度精度不高,最好外接一个编码器进行速度实时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