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电源

楼主(2008-08-03):
我的一个山特电源,用了一个多月了,突然没有了输出,输入正常,风扇也转的,就是没有输出电压了。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山特什么电源?EPS,UPS?

楼主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B:
检查里面的电池是否正常?一般都是电池出问题。

网友C:
山特什么电源?山特什么电源?有

网友D:
山特的UPS还比较多;我这边电脑市场有好多家在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