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PI7000系列单泵恒压供水一运行就出现PID调节故障 请教老师如何解决?

楼主(2008-08-03):
这是我们村里的j井上用的 是水利站统一配备的 现在出问题了 水利站以过保为由,不管不问。在这请教各位老师如何解决 感激不尽~~~~!!!!!!!

网友A:
下载说明书看看,先

楼主:
我下了 也复位了 还是消除不掉 说明书就说是PID调节故障

网友B(2008-09-19):
看一下F72里的P08是多少

把P08改成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