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的DCS系统有没有用到安全栅?

楼主(2008-08-03):
不知道各位用的DCS是什么品牌?有没有用到安全栅?安全栅什么牌子?我们用的是山武R30和的110两套。没用安全栅,正在考虑使用。想咨询一下各位。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怎么称呼,我把质料给你看看,DCS有国产系统和进口系统,安全栅也是进口和国产

网友A:
如果做成防爆的就不用安全栅,如果做成本安的就要用安全栅,但如果是本安系统,那就要求你现场的仪表也是本安的

网友B:
防暴的就用,否则就不用。

网友C:
原则上简单来讲,

假如你现场的 传感器和仪表,执行器是本安的----》本安电缆----》本安型 IO模块,

是根本不用 安全栅的。

你的IO 模块是普通的,则应该使用 安全栅。

就安全栅而言,全球最知名的 品牌是 MTL。

下来是 德国的一线品牌,如 P+F,图尔克等。

再下来是 国产的 如乐清等品牌。

目前安全栅的售价水分太大。

不好把握。

网友D:
现场仪表防爆有本安和隔爆之分,如果现场有防爆要求,比如现场可燃气体比较多,就需要采用防爆仪表,如果采用本安仪表是需要安全栅,隔爆仪表不需要。

网友E:
展翅飞翔讲得很对,支持!

网友F:
楼上几位说的都很对,看你做什么行业了,是不是需要防爆

网友G:
原先有隔离栅,DCS改造后取消了隔离栅,没事!

网友H:
展翅飞翔的意见 本人不同意

国内好的安全栅 应该是龙飞集团的

乐清的应该是电器转换器和阀门定位器好吧!

网友C:
龙飞的也有名气,

只是安全栅 这小玩意,我反而没看好国产厂家。

所以客观的讲,任何一家国产的安全栅厂家,其实我都不熟悉。

只是乐清还较多见于 跟MTL,P+F同台叫板,其他的压根 影都不见。

从业内人士分析,乐清的相对而言,比较关注化工类设计院,爱到设计院做工作,

所以显得知名度高些。

我还是重申自己的观点。安全栅虽然是 小玩意儿,但是我不看好国产货。

实际市场表现也是如此!

国货的份额就不行,看来还是要继续努力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展翅飞翔讲得很对,支持!

网友J:
我们基本上用不到安全栅。

网友K(2009-11-12):
我是MTL厂家,说句公道话,目前市场上的安全栅的质量还是MTL最好,主要体现在模块的精度、功耗、外观、可靠性等,模块虽小,但是它位于现场仪表和DCS之间,所以非常关键,如果模块经常出故障的话,对于整个自控危害太严重了。别的品牌有P+F和图尔克等,有什么关于安全栅的问题,小弟很乐意为大家解答,我的联系方式是13910744980,z_l_f@126.com

网友L:
p+f安全栅我们公司用了很多,防爆的开关量使用。

网友M:
我跑了不少现场,但看到用安全栅的项目好像不多

网友N:
我们P+F用得多,国产的在用浙大中控的

网友O:
安全栅的选配是根据现场情况的,如果现场仪表有防爆的功能,基本就不要需要配置安全栅了,不过防爆的现场仪表价格就高了,至于价格还需要探究下!

网友P(2010-02-07):
有的药品有的不要!看需求!

网友Q:
MTL好用,就是比较霸道。

网友R(2010-06-28):
MTL5500系列在应用层面是万能产品,而且操作简单。采用最新技术生产制造,并得到很好的验
证。
这些对比的属性来源于进展的MTL的专门技术在光电隔离器本质安全方面的设计和制造以及MTL
为达到所要求的分离和隔离电路在创新技术上的应用。
这个MTL5500(DIN-rail安装)和MTL4500(底板安装)建议共享一个共同的设计中,不同的只在机械
安装和连接方法。电气工程师蔡工 13917495132 欢迎你的来电!传真 021-56503715
商务QQ1067822079
紧凑的模块化设计与DIN-rail安装
封装密度高
单一和多信道I / O模块
3端子隔离标准
低功耗
快速安装和释放机制
管道破裂,接地故障保护
与先前的MTL隔离器系列的可插替代物兼容
型号包括:
MTL5500
(DIN-rail) Channels Function
数字输入
MTL5501-SR 1 容错固态输出+ LFD报警
MTL5510 4 开关/ prox输入、固态输出
MTL5510B 4 多功能开关/ prox输入、固态输出
MTL5511 1 开关/ prox输入,c/o传递输出
MTL5513 2 开关/ prox输入、固态输出
MTL5514 1 开关/ prox输入、继电器+ LFD
– 2 开关/ prox输入、输出继电器+ LFD
MTL5516C 2 开关,c/o prox输入/输出继电器+ LFD
MTL5517 2 开关/ prox输入、输出继电器+ LFD
数字输出
MTL5521 1 回路供电的电磁驱动
– 1 回路供电的电磁驱动, IIC
– MTL5522 1 回路供电的电磁驱动, IIB
MTL5523 1 电磁驱动和 LFD
– 1 回路供电的电磁驱动和 LFD
– 1 电磁驱动和反相 LFD
MTL5524 1 开关操作电磁驱动
– 1 开关操作电磁驱动、24V推翻
MTL5525 1 开关操作电磁驱动, 低功率
MTL5526 2 开关操作继电器
脉冲和振动
MTL5531 1 振动探头的接口
MTL5532 1 脉冲器、数字和模拟输出
MTL5533 2 振动探头的接口
模拟输入
MTL5541 1 2/3 线 中继器发射机
MTL5541A 1 中继器发射机, 被动输入
MTL5541AS 1 中继器发射机,被动输入, 电流中断保险
MTL5541S 1 2/3 线 中继器发射机, 电流中断保险
MTL5544 2 2/3 线 中继器发射机
MTL5544A 2 t中继器发射机,被动输入
MTL5544AS 2 中继器发射机,被动输入, 电流中断保险
MTL5544S 2 2/3 线 中继器发射机, 电流中断保险
MTL5544D 1 2/3 线 中继器发射机,双重输出
模拟输出
MTL5546 1 4-20mA 灵敏隔离驱动 + LFD
– 1 4-20mA 灵敏隔离驱动 + oc LFD
MTL5546Y 1 4-20mA灵敏隔离驱动+ oc LFD
MTL5549 2 4-20mA 灵敏隔离驱动 + LFD
– 2 4-20mA 灵敏隔离驱动+ oc LFD
MTL5549Y 2 4-20mA灵敏隔离驱动+ oc LFD
火灾与烟雾
MTL5561 2 回路供电, 火灾、烟雾报警器
Temperature Input
MTL5575 1 温度转换器, THC 或RTD
MTL5576-RTD 2 温度转换器,RTD
MTL5576-THC 2 温度转换器, THC
MTL5599 – 虚拟模块
常用型号
MTL5511 MTL5516C MTL5541 MTL5544 MTL5575 MTL5546 MTL5532
上海桂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世界知名传感器,编码器、安全栅、隔离栅,可编程
控制器(PLC),变频器,低压电器以及气动液压,仪器仪表,电机销售与工程配套服务;生产过
程自动化、工厂电气自动化方面的系统集成。为企业单位提供雄厚的技术支持,高品质的工厂
自动化和过程自动化产品。
代理经售的品牌:
德国倍加福(P + F)、菲尼克斯(PHOENIX)、图尔克(TURCK),英国邦森(BANSEN)、MTL安
全栅,日本欧姆龙、光洋编码器、喜开理CKD气动元件等世界知名品牌。 另外我公司还是上海
格立特变频器指定一级代理!(我公司有外贸业务专为客户搜寻冷门,偏门产品,如有需要请来
电!)
上海桂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为冶金、石油、化工、电力、电子、建材、市政、环保、制冷
、供水、轻纺、食品、制药、医疗包装等行业客户提供了完善的技术解决方案、项目设计产品
等服务,我们为客户实施的工程项目和提供的产品不论在技术先进性上,还是在系统性价比上,
均得到客户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电气工程师蔡工 13917495132 欢迎你的来电!传真
021-56503715 商务QQ1067822079
我公司特价供应P+F安全栅、防雷器等产品

安全栅产品快速检索

AI安全栅
1 KFD2-STC4-EX1 智能型,单通道,兼容2线\3线\4线制变送器及电流源输入,4-20mA输出
2 KFD2-STC4-EX2 智能型,双通道,兼容2线\3线\4线制变送器及电流源输入,4-21mA输出
3 KFD2-STV4-EX1-1 智能型,单通道,兼容2线\3线\4线制变送器及电流源输入,1-5V输出
4 KFD2-STV4-EX2-1 智能型,双通道,兼容2线\3线\4线制变送器及电流源输入,1-6V输出

AO安全栅
1 KFD2-CD-EX1.32 非智能型,单通道 4-20mA输出
2 KFD2-SCD-EX1.LK 智能型,单通道 4-20mA输出,带线路检测

DI安全栅
1 KFD2-SR2-EX1.W 单通道,继电器输出,带线路检测
2 KFD2-SR2-EX2.W 双通道,继电器输出,带线路检测

DO安全栅
1 KFD2-SL2-EX1 单通道,11.8V 45mA输出,带线路检测

报警设定安全栅
1 KFD2-GU-EX1 单通道,输入信号:4-20mA,1-5V,2-10V,T/C、RTD,输出信号:2路继电器
开关
2 KFD2-CRG2-EX1.D 单通道,输入信号:4-20mA 输出信号:2路继电器开关和1路4-20mA信号
3 KFD2-GUT-EX1.D 单通道,输入信号:T/C、RTD、0-1VDC、0-10VDC、-100mV-+100mV,电位器
800-20K欧姆
4 KFD2-DWB-EX1.D 单通道,输入信号:频率,输出信号:2路开关量

信号转换安全栅
1 KFD2-UT2-EX1 单通道,输入信号:RTD、T/C、电阻、电位器,输出信号:4-20mA
2 KFD2-UFC-EX1.D 单通道,输入信号:频率,输出信号:1路4-20mA、2路开关量和1路频率
3 KFD2-USC-1.D 单通道,输入信号:0-10V,输出信号:4-20mA
4 KFD2-HLC-EX1.D 单通道,输入信号:1路带HART的多变量4-20mA,输出:3路4-20mA

信号分配安全栅
1 KFD2-STC4-EX1.2O 单通道,输入信号:1路4-20mA信号,输出:2路4-20mA
2 KFD2-SR2-Ex1.W.LB 单通道,输入信号:1路开关量,输出:2路开关量

本特利配套安全栅
KFD2-VR4-EX1.26 单通道,pickup 振动信号输入Bentley Nevada系统

其他安全栅
1 KFD2-STC4-EX1.122583 单通道,输入信号:有源4-20mA,输出:无源4-20mA
2 KFD2-RR-EX1 单通道,输入信号:RTD,输出:RTD
3 KFD2-VR2-EX1.50m 单通道,输入信号:T/C,输出:T/C
4 KFD2-WAC2-EX1.D 单通道,for LOADCELL

轨道供电附件
1 供电轨道 UPR-03 长度:2米
2 电源模块 KFD2-EB2.R4A.B 输出电流:4A
电气工程师蔡工 13917495132 欢迎你的来电!传真 021-56503715 商务QQ1067822079

网友S(2011-01-15):
怡贝安全栅 qq 1034434625  网址 www.ben-an.com  高性价比 种类齐全

网友T:
引用 网友Q:
MTL好用,就是比较霸道。

P+F也不错

网友U(2011-06-26):
浪涌保护器,隔离器,安全栅 与仪表 变送器 DCS ,PLC 配套方案 咨询上海添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刘工13641713198 QQ1365533291 提供主流厂家P+F,MTL ,TURCK ,PR,DEHN等知名产品的选型与报价以及停产替代!
齐纳栅、隔离栅与PLC、DCS和ESD控制系统配合的典型方案,并提供现场总线的配电、防爆和连接的典型方案

网友V(2011-08-18):
我们刚用的 原因是信号线带感应电   容易烧模块

网友B:
根据工艺来决定是否需要

网友W(2011-11-16):
我是做P+F的,有意联系:465584156

网友U:
浪涌保护器,隔离器,安全栅 与仪表 变送器   DCS  ,PLC   配套方案  咨询上海添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刘工13641713198    QQ1365533291   提供主流厂家P+F,MTL ,TURCK ,PR,DEHN等知名产品的选型与报价以及停产替代!

齐纳栅、隔离栅与PLC、DCS和ESD控制系统配合的典型方案,并提供现场总线的配电、防爆和连接的典型方案

As follow Models have stock.In shanghai. P+F

1P+F(pepperl+fuchs) KFD2-SR2-EX2.W

2P+F(pepperl+fuchs) KFD2-CD-EX1.32

3P+F(pepperl+fuchs) KFD2-SCD-EX1.LK

4P+F(pepperl+fuchs) KFD2-STC4-EX1

5P+F(pepperl+fuchs) KFD2-STC4-EX2

6P+F(pepperl+fuchs) KFD0-SCS-EX1.55

7P+F(pepperl+fuchs) KFD2-SOT2-EX2

8P+F(pepperl+fuchs) KFD2-UFC-EX1.D

9P+F(pepperl+fuchs) KFD2-UT2-EX1

10P+F(pepperl+fuchs) KFD2-CRG2-1.D

11P+F(pepperl+fuchs) KFD2-EB2.R4A.B

12P+F(pepperl+fuchs) KFD2-SR2-EX2.W

13P+F(pepperl+fuchs) KFD2-STC4-EX1.20

14P+F(pepperl+fuchs) KFD2-UT2-EX2

15P+F(pepperl+fuchs) Z787.H

16P+F(pepperl+fuchs) KFD2-VR4-EX1.26

17P+F(pepperl+fuchs) KFA5-SR2-EX1.W.LB

18P+F(pepperl+fuchs) KFU8-UFC-EX1.D

19P+F(pepperl+fuchs) KFD2-UFC-EX1.D

20P+F(pepperl+fuchs) KFD2-GUT-EX1.D

21P+F(pepperl+fuchs) KFD2-CRG2-EX1.D

22P+F(pepperl+fuchs) KFD2-SOT2-EX2

23P+F(pepperl+fuchs) KFA6-SR2-EX1.W.LB

24P+F(pepperl+fuchs) KFA5-SR2-EX1.W

25P+F(pepperl+fuchs) KFD2-ST2-EX2

26P+F(pepperl+fuchs) KFA6-SR2-EX1.W

As follow Models have stock.In shanghai. MTL

27MTL5510 MTL5510B MTL5511 MTL5513 MTL5514 MTL5516C MTL5517

28MTL5521 MTL5522 MTL5523 MTL5524 MTL5525

29MTL5541 MTL5544 MTL5546 MTL5549 MTL5575 MTL5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