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通迅方式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8-08-03):
PLC如何通迅方式控制变频器

哪位控友指点一下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A:
最常用的MODBUS通讯方式。还可以用profibus-dp、Devicenet等通讯方式。看你的工程与成本的要求了。

网友B:
先前讨论过,可以翻老帖子看。最好把变频器型号帖出来。

网友C:
楼主这是在做广告啊。。。。

网友D:
^_^

PLC和变频器通讯有很多种方式,要看你的PLC和变频器的型号;我刚开始做工程的时候就做PLC和变频器通讯,通讯确实很难做;不过还是有些心得,

供给大家讨论。

1、可以采用无协议,成本低,编程麻烦,通用性强;

2、可以采用PLC的通讯模块,价格高;编程简答;

3、采用PLC的一些简单的通讯功能,想简易主站功能等,编程简单,成本也低,但是不是所有的PLC都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D:
^_^还有个更简单的方法,那就是选用变频器和PLC是一个厂家的,一般都可以直接通讯或有现成的例子模仿;^_^

楼主:
各位高手发表了不少

不知哪个高手能不能以个案例讲得更具体一些啊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E:
采用PLC通讯模块。

楼主:
最好能画个图,

具体一些

谢谢了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F:
变频器不一样,具体的方法也有区别,如果只是想了解一下,网上有三菱的通讯案例,

楼主(2008-09-10):
最好给个网址哦

谢了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楼主(2008-10-31):
谢谢大家,我已找到了相关的视频学习资料

有机会大家可以一起互相讨论一下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