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

楼主(2008-08-03):
各位大虾好,偶想问一下,变频器调试中,是否只需要把电机铭牌上的参数输入变频器,其他参数还需要修改吗?如果有,是哪些参数?请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A:
^_^你说的那是变频器自学习的功能吧,一般情况下,根据工业要求设定变频器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变频器的控制方式、输出最高频率、加减速时间、启动停止频率等参数。

网友C:
还有很多!如:电机保护设置,变频器保护。反正有很多!但你说的也能转起来!不够接线端子!不要整错哈!

网友D:
有无特殊工艺要求,或有特殊控制要求

网友E:
还要看电机带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F:
就要看你要实什么功能。如PID,多段速等

网友G:
 基本--变频器运行方式  频率给定方式   上限频率 下限频率 加减速时间

 PID--  闭环有效 给定通道 反馈通道 比例增益 积分时间 目标值给定

矢量--电机名牌参数  电机自学习

主要是根据要求调节所需参数

网友H:
看什么变频器,有的需要识别运行.

其它的参数看你的负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