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220V电机接线

楼主(2008-08-03):
一些电动机可以接为220V,一般表示为R S接线,R应为火线,S应为零线吗?

网友A:
不是的!380V电动机有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要想将380V的改为220V电压工作就要在电动机输入端的3个接线端分别抽一个端作火线,第二个端和第3个端分别用电容相连,把第3端作零线。(根据电动机功率大小选择电容)。

网友B:
ww.mkyd.net

有专业的工程师为您排忧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