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

楼主(2008-08-03):
请问:   OMRON  可不可以像三菱 那样的 位传送~~  如  LD X0  MOV K1 K1Y0    也就说  要把一个数值 传送到N ,N+1 中~~  在OMRON 中请问用什么指令  ?  块设置,块传送?

网友A:
用MOVB  S C D 命令!

S:
Source word
IO, AR, DM, HR, LR, #

C:
Control Word
IO, AR, DM, HR, TC, LR, #

D:
Destination word

网友B:
传送指令用MOV

块传送用XFER

块设置用BSET

这是CJ系列的PLC应用指令,具体的应用可以参看手册。

网友C:
mov #0001 1000,意思就是把1000这个点置成1

网友C:
上面的第一个1000应该是010,表示010这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