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报表求助

楼主(2008-08-03):
以前用组太王做数据记录有个“记录体”用ACCess做,请问wincc里面有没有跟组太王相似用法的控件呢?

就是满足一定的条件往数据库插入一条记录, 记录包括时间 日期 还有其他的数据, 最后能够在wincc界面调用并显示这些记录。

先谢谢各位!!

网友A(2008-10-02):
wincc中可以用C脚本或VB脚本实现,组合使用ADODB、DBGRID等控件即可。

网友B(2008-11-11):
wincc中可以用C脚本或VB脚本实现,

网友B:
wincc中可以用C脚本或VB脚本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