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输出显示频率的仪表问题????

楼主(2008-08-03):
请教个问题 变频器输出显示频率的仪表 原来设定变频调速0-100HZ  仪表显示也是0-100HZ变化的 现在变频设定为0-50HZ  仪表仍然按0-100HZ显示  我的仪表是串250欧电阻的那种  怎么改变?是仪表本身量程问题还是设定哪里可以改下????

网友A:
把变频器模拟输出参数比例调一下好了.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 请问你知道调哪个参数吗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