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殴姆龙PLC模拟量如何选址

楼主(2008-08-03):
模拟摸块上面如何分配地址?

网友A:
模拟摸块上面分配的地址跟你在机架上安装的位置有关系

网友B:
你用的是哪种型号的PLC?模块什么型号?

网友C:
根据机型不同地址不同,比如CPM机器是根据配置决定的,C200H等是根据模拟单元上的开关决定的。

网友D:
可以和我联系我刚用了omron模拟量输入输出qq575965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