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的电流监控?

楼主(2008-08-03):
各位大侠:你们好!最近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监测安川G7变频输出电流的大小,最好以趋势图显示在普通电脑上?请各位大侠给小虾出出意见。
我也询问了有关人员,可他们说:首先必须将G7的AM、AC两个端子与PLC的模拟量模块相联结之后,完了再从PLC接线到工控机,而且工控机里必须装入相应的模板。这可算是硬件啦,这不说还得编制相应的监控软件,还要处理相应的通讯协议。哎——真是麻烦。
我想问问有没有通过G7而直接采集到PC里面去的啊?

网友A:
看你系统如何配置,如果PLC与G7采用通讯卡通讯,可直接通过编程软件监控(自带监视或数据跟踪功能)。如果PLC只是点对点通讯(端子控制或电位器给定)或者没有PLC控制的话,就可以采用上述有关人员的方案。

网友B:
这个好办,安川有相应的软件!  www.bjzys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