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

楼主(2008-08-03):
我司有一台设备,装有热电阻测烘箱温度,显示温度为45度,但实际温度85度。将热电阻拆一条线再接上,显示正常,请问是哪里问题。

网友A:
1先直接测热电阻实际温度时电阻值,2替换热电阻,仪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拆下一条线又接上就好了?

网友C:
端子接线有毛刺 huo

网友D:
ww.mkyd.net

有专业的工程师为您排忧解难!

网友E:
顶4楼上说法,去望站找专业的工程师为你排忧解难了哦!

网友F:
楼主的问题很简单:接线端子接触不良。

网友G:
拆下来接上又正常了,那就是你没把线给接好咯。

网友H:
LZr的专业水平不好恭维!

网友H:
加入变送器QQ群68700658,经常会有关于变送器的论文介绍!

网友I:
线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