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启动器求助

楼主(2008-08-03):
我公司现有一只ABB的PST300的软启动器,脱开电动机连线。一启动就显示"软启动器连接故障",查了控制回路接线,好像也没问题,不知哪位老兄知道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软启动器不能脱开电动机连线启动,就象你说的:一启动就显示"软启动器连接故障"。跟控制回路接线没关系

网友B(2011-06-16):
先检查一下可控硅是否击穿!软起有检测功能,输出端不允许悬空。

网友C:
把电机接上,带载荷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