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供水方案

楼主(2008-08-03):
各位老师好,我有个供水系统一直没有找到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请各位赐教

1:水泵1.1KW,有变频器,PLC,压力传感器。

2 :由于是私人别墅,业主要求在无人用水的情况下,水泵能停止,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轻微管道或者龙头漏水的原因,压力有比较大的衰减。故采用压力来控制,起泵频繁,该方案似乎不太理想。

3:而且采用压力控制时,当持续用水时间比较长时(比如洗澡),水泵会由于达到上线压力而停止,然后又重新启动,导致供水不顺畅。

4:曾考虑过用流量传感器来检测是否有人用水,可以避免晚上启泵,但是用流量传感器又无法确定停泵的条件(因为水泵启动后,流量始终存在了,如果用延时停泵也会出现供水不顺畅的情况)。

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方案来满足这种工况了。请各位能教我!不胜感激!

楼主:
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A:
变频器的PID功能应该可以搞定吧

楼主:
谢谢回复,不过PID可能是行不通的,现在关键的难点在于不是调速了,与通常的恒压供水不一样,要无用水时要停泵,又要保证供水时水压稳定。

网友B:
建个水塔...

网友C:
解决供水不流畅可以加一个小的储压罐,用水流开关和PID调节,再设个停止频率。

网友D:
用个微电脑定时器,定时关水不就行了.

网友C:
定时关水不行,晚上可能会用水

网友E:
变频器的PID功能可以可以实现恒压供水,变頻器的休眠功能可以实现不用水时停泵。这样是不是就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F:
楼主这种情况根本没有必要用变频器,完全是胡闹!!!都不知道要浪费多少电。最好办法就是在楼上装个小水塔,不要以为变频供水就是万能的。

网友G:
可以使用密封式弹性隔膜气压水箱。
这样可防止空气污染水质,水箱不用安装在高处。
由于气体可以压缩,可减缓龙头漏水引起的压力衰减。

网友H:
你这个系统不可能用变频器做了,系统太小了,变频器跟不上.

网友I:
水泵出口设一回流阀调节流量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变频器因为业主有钱,房子里的每个水泵都加了变频的。并不是想用变频来解决控制,只是用来调节压力而已。

对于建水塔和加水箱是不可能了,因为房子都已经装修完了,业主都已经住进去了,不事宜再大动工了

对于装节流阀也试过了,效果也不理想,由于用水点太多,总会有泄露。

对于用变频器休眠功能来做的话,那不是和PLC定时停泵一样的了,难保半夜有人要用水。

似乎没有一个方案能行的通啊。

网友G:
其它问题都好解决,在有漏水的情况下,无人用水的时起泵频繁电气上不好解决。
水可以说是不可压缩流体,关泵后既是有很小的流出量压力衰减也会很大。
管道水压下降到下限后水泵就得启动补水,要是不启动龙头就没水了。
水压下降到下限后水泵启动,由于无人用水漏水量小,水压很快达到上限。
建议 使用密封式弹性隔膜气压水箱。水箱可以安装在室外、地下室等处。
要不就用多个泵(如4个),轮流启动,以防止起泵频繁而烧泵。
在龙头上安开关不是如何。。感觉怪怪的。

楼主:
顶起来点,“建议 使用密封式弹性隔膜气压水箱。水箱可以安装在室外、地下室等处。”这个建议似乎可以,不过不知道这种水箱价格怎么样,安装是否方便。

另工作原理怎么样? 没用过,难道还需要压缩空气吗?现场没有压缩空气的

楼主:
再顶一下下。高手快来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顶起来点,“建议 使用密封式弹性隔膜气压水箱。水箱可以安装在室外、地下室等处。”这个建议似乎可以,不过不知道这种水箱价格怎么样,安装是否方便。

另工作原理怎么样? 没用过,难道还需要压缩空气吗?现场没有压缩空气的

利用水泵的压力把水箱内的空气压缩!!!明白了吗,楼主可以上网找一下无塔供水设备,在河南做这种设备的比较多

网友J:
惠丰变频器有定时功能

网友K:
加一个储压罐就可以了.

网友L:
看起来确实没人能帮上楼主的大忙,我也跟着急。

网友:
12楼说清楚了。。睡眠功能就能解决夜晚不用水时的停机。。。。

网友G:
首先要确定最大水压P1和最小水压P2,水从最大水压P1衰减小水压P2的水量体积V。再计算气容量V1(V1+V3)。如果密封式弹性隔膜气压水箱V1不够可外接汽罐。如下图
又发不了图了。。汉。。图在链接里www.hrkcl.com/113.png

网友M:
我个人认为还是装水塔最实际,变频器很难在家庭供水中使用,因为起动太频繁了,并且每次用的时间不长,用变频器后可能会出现打开水头后等一会才有水出的现象。

网友N:
还是装水塔最实际,经济又实惠.

网友O:
用水的地方都装上开关?管路泵出口处装止回阀?

关键是用的时候启动  不用的时候停止,怎么搞??声控?红外?突然还想到科幻片上的人工智能了.......

网友P:
用水箱和液位控制器。

网友Q:
是不是用户的系统太小了,而水泵的选型有点大。所以在恒压控制时,达不到效果。改用小一档的水泵如何呢?

网友R:
要先解决管道泄漏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用变频肯定有频繁启动的的问题  要不你就加一个储水罐(小型的) 然后用变频器的睡眠功能 苏醒阀值设的低一点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S:
应该可用止回阀加水流开关解决。

网友T(2008-09-04):
用DB2100恒压供水控制器,我在北京,很好用的!!

手机:13911093205,,,,EMAIL:fudarlx@sina.com

网友U:
给水控制器可以实现区间压力供水,貌似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问题是你漏水能把压力漏到多少?

网友V:
即然楼主有钱,把所有变频器卸掉,雇用一个专门供水的电工,一个月2000元,管吃管住,就解决了!

网友W:
可以装一个储水罐,大一点,用水泵把水压打打大后关闭阀门,一般短时间用水的话就会用水罐的自压

网友X(2008-10-04):
建议 使用密封式弹性隔膜气压水箱,泵出口加单向阀。水箱可以安装在水泵边上 体积很小,安装 方便。

我前几天给人装过,不需要压缩空气,泵把水箱打上压力,水箱内有一半空气被压缩,起到稳压作用。不用水石变频器会慢慢停止。

网友X:
建议 使用密封式弹性隔膜气压水箱,泵出口加单向阀。水箱可以安装在水泵边上 体积很小,安装 方便。

我前几天给人装过,不需要压缩空气,泵把水箱打上压力,水箱内有一半空气被压缩,起到稳压作用。不用水 变频器会慢慢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