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和cpm2ah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08-03):
各位进来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新手

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想用CP1H和CPM2AH做串口通讯,自己做的通讯电缆(2-3,3-2,9-9)

1、我做的通讯电缆有问题吗?望高手指点;2、做了个简单的通讯测试程序,在两台CPM2AH之间可行,在CP1H中修改了其编写格式,实际连接情况是CPM2AH端发送CP1H有信号,但传输的信号不正确,CP1H无法发送给CPM2AH信号!用的是TXD、RXD指令。望高手指点。

望高手们指点小弟,谢谢了

我的QQ:59541746   邮箱:ant6025616@sina.com     希望和高手交流

网友A:
你可以用PC LINK方式通讯。一个设定为主站,一个设定为从站。

楼主:
1楼的高手,能说的再具体点吗?(因为我刚接触OMRON,好多都不熟悉)是不是在CX-Programmer 里把设置修改一下,然后写进去就可以了呢?要怎么编写程序能相互检测二者进行了通信了呢?谢谢指点了

网友A:
昨天我试了试,CP1H PLC与CPM2AH不能用PC LINK方式通讯,CP1L的可以与CPM2AH用PC LINK方式通讯。

所以你还得用无协议通讯。先确认一下,你RXD、TXD中的控制字的CS和DR信号监视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A:
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发到我的邮箱中,我来帮你看看。可能是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A:
你程序中选择的是“无CS和DR信号”,CPM2AH-CP1H通讯电缆是这样的——2-3,3-2,9-9,两边4,5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