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m的PLC 同时使用两个CPU,能不能在工作台中实现?

楼主(2008-08-03):
我用Quantum系列的的PLC, 一个系统带有3个CPU,能不能把这3个CPU同时连起来,同时编程。

网友A:
目前为止还只有一对一的编程。

网友B:
不明白你所提问题的意思。如果你用Unity  PRO编程,可以在编程器上同时打开三个Unity PRO窗口,连接不同PLC主机,进行切换编程调试。

楼主:
我是用Unity PRO编程,想同时把两个CPU连起来,同时编程。不是打开多个Unity PRO窗口。楼上的高手 谢谢了 。

网友B:
同时把两个或多个CPU连接起来不能实现,好象别的品牌的PLC也不能实现.

楼主(2008-12-13):
ab的在一个母板上面能插俩cpu而且互相调用数据都可以实现。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冗余功能吧,3个CPU要是相同程序看型号做成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