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

楼主(2008-08-03):
我公司变压器为500A的变压器,应用电量大一般都在500---1000A左右严重超载,变压器工作温度在70--80度,有人想了一个法子防奕压器过热用水冷却,我就想求教大家用水冷却行不行,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A:
 不行

肯定不行

网友B:
用空调就行了,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如果是室内变压器就加空调了,简单方便

网友D:
加空调也是短期行为,时间长了,对变压器也是不利。要是有一天空调突然坏了,引起火灾,就更得不偿失了。

网友E:
500KVA的变压器,用电量在500---1000A   左右  严重超载  属于违章用电 违章窃电 应申请增加变压器容量 以提高用电安全

网友F:
这么大的负荷为什么不换个大点的变压器呐?

网友G:
500KVA的变压器额定电流约740A,1000A 左右超载太多,还是变压器增容好了!

网友H:
户外的吗可以水冷,但是不可以浸泡里面哈哈

可以参考强风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