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

楼主(2008-08-03):
用两根线并联做为一根线,用钳形表量一根的电流和两根的电流是一样大,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呵呵,那你何必用两根线并联做为一根线呢,是有根线开路了还是表坏了?

网友B:
不是,你用线圈绕几圈,然后用钳表去量,几圈几倍

网友C:
如果说二根线一样粗的话,二根线上的电流各占一半.否则就如一楼所说了.

网友D:
两根线的电流一样大。。。。。。。。。。。。。

网友E:
zhong 10=5+5

网友F:
“用钳形表量一根的电流和两根的电流是一样大”,另一根你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