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费越用越多?

楼主(2008-08-03):
电费越用越多?我厂的高压计量柜上的计量装置读数比低压侧的实际电流值少记近一半。比如供电局的读数为3000KWH,但实际用电负荷为5500KWH。各位师傅帮忙解释一下。谢了。

网友A:
有个倍率问题。你们那才1点几啊

网友B:
高压柜的负控终端上看一看三相电流和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C:
首先要确认 两个电表的安装 接线 是否正确 倍率各是多少

网友D:
楼主的表述有问题。

电费当然越用越多,难道你用电量越多,电费越交越少不成?高压侧电量计量的电度表读数和低压侧的实际电流值牵扯的因素太多(变压器变比、功率因数等)不是线性关系。

一般的高压计量采用的是三相三线有功电度表,用电量=电表读数*电压互感器变比*电流互感器变比;电表读数即当月读数-上月读数,电压互感器变比可根据进线电压除以100计算,电流互感器变比可按照电流互感器标注或用高压进线电流表满刻度读数除以5计算。       比如我单位:高压10KV进线,高压进线电流表满刻度电流为100A,则高压侧有功电度表每转1度,实际用电量为2000KWH。   如果采用高压侧电量计量,低压侧一般不再装设总电量计量装置。

网友E:
有个倍率问题。....................

网友F:
倍率问题,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G:
倍率问题!!!!!!!!!!!!!

网友G:
也就是说显示的值不是实际的值,实际值=显示值 X 倍率

网友H:
高压侧计量是正确的。

网友I:
是倍率问题,一般情况下供电局会把倍率写在柜外的,自己看下。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提示,供电局下次抄表时,问一下是否为倍率问题。我认为计量应该是准的。供电局的人不傻。

网友J:
倍率有两个因素:

1、电流倍率,就是电流互感器的比例

2、电压倍率,就是电压互感器的比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倍率有两个因素:

1、电流倍率,就是电流互感器的比例

2、电压倍率,就是电压互感器的比例

网友L:
我认为计量应该是准的。供电局的人不傻

网友M:
晕

电费难道不是按高压计量柜上的计量装置读数结算的吗?

供电局的读数为3000KWH,他们是按5500KWH和你们结算吗?

网友M:
首先检查一下低压侧各分负荷的表,要是准确 千万不要告诉供电局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