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8-03):
      我每次用wincc2007与TP270 10寸屏通讯的时候都会出现以下这种情况:

            无法下载,在WINCC flexible  项目中的"设备版本"与该设备操作系统的怎么版本不兼容.请使用命令"专案">"传输">"OS更新"执行HMI装置的操作系统更新(必要时使用"复位为出厂设置")

             请问各位高手,我上面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我现在用WINCC2007就是与TP270通讯不上.

            急急!请指教!多谢了!

网友A:
前几天出差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过我是先用wincc与TP270连,后又用protool于TP270连的。到现场怎么都连不上,os都更新过还是连不上,最后实在时没有办法了,换了一台笔记本才连上。我觉得实在连不上的话可以试试用别的机子,最好时工程专用的,因为软件装的太多有时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计算机和TP270同时重新启动,有时也挺管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通讯口被占用了

楼主(2008-09-11):
引用 网友A:
关于前几天出差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过我是先用wincc与TP270连,后又用protool于TP270连的。到现场怎么都连不上,os都更新过还是连不上,最后实在时没有办法了,换了一台笔记本才连上。我觉得实在连不上的话可以试试用别的机子,最好时工程专用的,因为软件装的太多有时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计算机和TP270同时重新启动,有时也挺管用

我已经解决了,用OS更新一次就好用了,你先用RPOTOOL再用WINCC肯定通讯不上,因为WINCC是RPOTOOL的升级版.用过WINCC之后,TP270的版本配置就会自动被更改,你要是还想用PROTOOL,就得重新装TP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