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理论高手请进

楼主(2008-08-03):
我刚接触变频器没几年,现在只会一些简单的应用,现在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出端不能安装接触器和电容,现在我们不考虑有没有必要安装,我只是想知道,如果安上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期待大师级的回答,希望有兴得到刘老师的指点.

网友A:
1、首先表示谢意,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共同探讨,共同学习;

2、从控制方式看,变频器通过逆变驱动电路可以控制输出的频率和电压,可以控制电动机的启动、停车,以及各种保护措施,所以不需要在变频器输出端安装控制电机的接触器;

3、变频器是根据电机的运行实际情况如电流的大小、转速的高低、开环或闭环控制着电机的运行,如果负载突然断开、或又接通,造成自动控制系统误检测、误动作,可能造成大的冲击电流、浪涌电流等情况,损坏电子器件;

 ;

网友A:
4、变频器实际输出的是高频调宽举行波形电压或电流,电容器的容抗小,会有很大的旁路电流或漏电流通过,形成短路性质的能量损失!

5、输出端只能接电抗器,滤除高频谐波电压,使输出波形越接近正弦波形,减小电机谐波损耗或温升高的弊端!

楼主:
谢谢了刘老师,虽然暂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但也是非常感谢了.

网友A:
6、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电机是个大电感,变频运行控制期间用接触器通断电机,会有操作过电压,对逆变电路模块等电力电子器件有危险!

网友B:
谁说变频器的输出端不能安装接触器?实际运行中有很多的。

楼主:
请问楼上的,实际上运行的变频器,可以在运行中切断输出吗?或者说在变频器运行后,才使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接触器接通,这样的话,对变频器没有影响吗,我以前有一台接了个接触器,后来炸机了,怀疑是接接触器的事,但也不敢肯定.

网友C:
大家请看下面的相关链接: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42121385100001

想知道大家怎么评价和唾骂刘志斌这条癞皮狗、这个驴头的吗?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7-90A1-A9D114E8E805

<工控无极限 也说刘志斌>

网友C:
和 刘志斌讨论变频以及向刘志斌请教变频问题的人,请你们小心了!这个没有实际应用经验的驴头绝对会害你不浅!!

去看看他和高手讨论变频问题的帖子吧!

你会更深刻的理解什么叫一知半解、张冠李戴、误人子弟这些成语的含义!!

网友C:
看看他在下面链接帖子中对变频的发言,以及众高手对他的批驳和唾骂!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C-A004-E6268D6EF5BC

网友D:
 就事论事,刘工上面的没错!

楼主说的为什么会不许加电容是因为,根椐电容容抗的计算公式知道,XC=1/2PAI* F *C,变频输出的是高频信号,XC会很小,会出现短路的情况。

网友E:
做纺织的电工都知道,一台变频托几十台电机,输出端能不安装接触器吗?

只不过变频的功率要大点,有这个条件随你全压起动不过流

网友F:
首先需要说明,俺不是什么高手、更不是大师。既然你不是高手更不是大师,那凑什么热闹呢?窃以为,回答这个问题还用不着大师们出马!进一步说,现在而今眼目下,在这个坛子里的大师们潜水得多、发言的少啦,这才轮到俺滥竽充数不是。言归正传,来说说楼主的两个问题。

1、关于在变频器输出端不能接电容和浪涌吸收器,这一点在业界基本无争议。在输出端接有电容和浪涌吸收器(如压敏电阻)时,变频器会因浪涌电流而跳闸保护、甚至损坏。浪涌吸收器主要是系统产生浪涌电压时产生浪涌电流;输出端接上电容后,除了产生浪涌电流,还有可能发生谐振——不管是电流谐振还是电压谐振,变频器都会很疲劳、很受伤。

2、关于在变频器输出端不能安装接触器,这个说法有待商榷。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变频器运行时,禁止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用接触器操作电机。这和前面的说法有区别吗?当然有了,你在变频器输出端安装了个接触器,但在变频器运行期间该接触器始终是吸合的(也就是接触器先吸合变频器再起动,变频器先停止接触器再放开),请恕在下孤陋寡闻,实在想不出这对变频器有何危害!

有人说了,你有不是高手瞎说什么呀,你说的有依据吗。是呀,咱可不能象某大师那样忽悠,人家是大师忽悠了没关系,咱要是忽悠了被人骂可就不妙了!哎呀,闲话还是少说点吧,你不是有依据吗拿出来吧。等着,这就来。

上面这是从富士G11系列使用手册上截取下来的。
下面这个呢是从ABB ACS800硬件手册上截取的
还有后面这是从ABB ACS400手册上截取的PFC应用宏
相信做过供水控制的朋友相当熟悉,再说就是班门弄斧了!
3、说到这里忽然来了兴趣,记得有位前面发言的专家级大师曾经多次说过——变频器的效率低于90%!我想大家都知道他是谁,正好我这有个从西门子MM440变频器技术手册上截取下来的截图——版本12/03,7-2页面。
也许大师看了又会说,你这不能说明问题!那大师能说明变频器效率低于90%的依据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6、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电机是个大电感,变频运行控制期间用接触器通断电机,会有操作过电压,对逆变电路模块等电力电子器件有危险!

你在变频器输出安装了接触器,不等于就要在变频器运行期间操作吧,有人强迫你这样做吗?如果没有人强迫,为何不等变频器停止运行后再操作接触器呢?

在变频器运行期间对接触器进行操作该有两种情况:1、变频器起动后再接通电机,这时变频器输出电压突然施加在电机绕组上(此时转子静止),其冲击电流足以让变频器跳闸、损坏,但不是什么操作过电压;2、变频器运行期间断开电机,在接触器断开瞬间会产生高压,危及变频器的安全。这是绝对禁止的。

在输出端安装了接触器以后,应经常检查接触器的触点,如果接触器的触点接触不良会造成变频器输出缺相、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G:
呵呵..这个傻B好象被版主踢了..论坛幸甚! 网友幸甚!

网友F:
平和老兄高兴过早了,呵呵。刘大师没有被踢,只不过把它从积分排行榜上撤了下来,他刚刚还在发言呢!

网友A:
1、这是人家出钱办的网站,人家有这个权利,这就是道理;

2、我觉得我也不应该上那个前十名,因为我不是“俱乐部”的人;

3、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自愿者,我什么都没有要过,那个第一名也是电脑计算的;

4、“论坛幸甚! 网友幸甚!”说明心理太阴暗、太龌浊的缘故!

网友F:
“我觉得我也不应该上那个前十名,因为我不是“俱乐部”的人”

前面半句对了,后面半句可不对!

网友F: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自愿者,我什么都没有要过,那个第一名也是电脑计算的”

你想要什么呢?你在网上灌水害人还想有收入是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5、“PID”三个字母就表示三种,我认为是三种反馈方式,三种自动控制方式,不仅自动控制的方式不同,反馈的参数不同,控制的效果不同,而且调整的参数也不同,调整的步骤也是分三步走,用的调节器也是三种,分别叫比例调节器,积分调节器,微分调节器,这位姓周不会又没有了下文吧???

还好你只是说你认为,没有说是书上写的!就你这样当“志愿者”会害死人的,你还以为自己做了多了不起的贡献呢!

网友H:
哈哈,不错,高手过招受益非浅啊!我还正奇怪刘大师积分排行榜上撤下来了????????????

网友I:
还好你只是说你认为,没有说是书上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矢量控制输入参数只需要将给定转矩电流增大两倍.这都还不简单的话,就只有***才不明白了.”

1、 “矢量控制输入参数只需要将给定转矩电流增大两倍”,变频器输出的是频率和电压,电机根据变频器的频率和电压,转矩电流增大两倍;

2、我的方法是:

1)电流闭环控制转矩方式,给定电流为额定电流,变频器输出频率f、电压U = 4.44NfΦ ,检测反馈电流,保证电机电流为额定电流,这时输出转矩就是额定转矩;

2)电流闭环控制转矩方式,如果要1/2额定转矩,给定电流为1/2额定电流,变频器输出频率f、电压U = 4.44NfΦ ,检测反馈电流,保证电机电流为1/2倍的额定电流,这时输出转矩就是1/2倍的额定转矩;

3)电流闭环控制转矩方式,给定电流为2倍的额定电流,变频器输出频率f、电压U = 4.44NfΦ ,检测反馈电流,保证电机电流为2倍额定电流,这时输出转矩就是2倍的额定转矩;

4)这时,控制给定电流的大小变化,就控制了输出转矩的变化,就是我说的,控制给定电流的大小就等于踩汽车油门一样的控制汽车的动力!

蠢货!像你这么说,电机直接起动时电流达到额定电流的7倍,那转矩也是额定转矩的7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快速恢复二极管”,就是击穿后可以恢复的二极管;

“正向导通状态转到反向截止状态的时间很短的二极管.”,叫快速二极管!

傻B一个! 搞清楚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