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高手,都进来看看,有什么可以指导的?

楼主(2008-08-03):
我每次用wincc2007与TP270 10寸屏通讯的时候都会出现以下这种情况:

无法下载,在WINCC flexible 项目中的"设备版本"与该设备操作系统的怎么版本不兼容.请使用命令"专案">"传输">"OS更新"执行HMI装置的操作系统更新(必要时使用"复位为出厂设置")

请问各位高手,我上面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我现在用WINCC2007就是与TP270通讯不上.

急急!请指教!多谢了!

网友A:
看看设备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
皓月,可以不可以说的明白些,我要看的是什么设备的定义?

网友A:
WINCC FLEXBLE目前我用的不是很多,记得有一次项目中的屏的型号没设对,报了类似的错误

网友B:
因为相对于Wincc Flexible 2007来说,TP270所附带的硬件版本太低,必须将TP270的硬件版本进行刷新。

网友C:
不行就使用Protool啊!!!!!

楼主(2008-09-11):
谢谢各位,我已经解决了,电缆接触不好,用OS更新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更新的,WINCCFLEXBLE菜单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