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力控画面如何成组变色

楼主(2008-08-03):
    我用力控画了一个10KV系统的运行图,运行图由很多直线,圆,三角形等图形组成,按照以前用的FIX的做法,我只需要将需要连接在一起图形打成组,然后连接变量就行了。但力控好像不支持这样。求教一下如何能让好多图形同时根据一个变量变色呢

网友A:
动画里的颜色变换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当条满足时,改变颜色就是

网友B(2008-10-08):
两种方法:

1、动画里的颜色变换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当条满足时,改变颜色就是

2、使用脚本编写使用THIS.ILCOLOR字段

网友C:
其实楼主主要的意思应该是问如何统一改变颜色

力控跟Ifix差不多,你将这些线和圆选中,右键--打成组

然后将这个组关联变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