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实时监测河流水位,以防洪水灾害该采用什么样的水位测量方法?

楼主(2008-08-03):
各位好,请问实时监测河流水位,以防洪水灾害,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水位测量方法?如何考虑防雷和供电的问题?谢谢

网友A(2013-10-25):
 用深圳华儒的水位计吧,非接触式,平板雷达天线价格实惠,更多可以联系:469216-153

网友B:
科皓KH.WQX-1型气泡水位计 超高性价比 零点自校正 高精度 免测井 高品质 值得信赖 0755-26995180;

更标配LCD显示屏和输入键盘,可以直观显示即时水位,操作灵活,是目前同类型国内性价比最高的水位计之一。

网友C:
QQ138113566,联系我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D:
气泡水位计,用曲折复杂的手段,干咧件超级简单滴事——把水位测咧一哈

脱裤子放屁,成语都嫌啰嗦呢

这厮放屁不脱裤子咧,这厮换招咧,这厮放屁穿5条裤子呢,这厮放的屁,暖和,,,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