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做的OPC客户端怎么访问WINCC的变量数据??

楼主(2008-08-04):
开发环境VS.NET2003,客户端已经跟WINCC建立链接、建立组、建立项,我需要当服务器的变量数据变化时,客户端的程序能接收到变化的数据,我已经用了IOPCDataCallback的OnDataChange,
class IKDataSink20 : public IOPCDataCallback
STDMETHODIMP IKDataSink20::OnDataChange(.....)

WINCC上的数据变化了 但客户端确不能响应,不知道是怎么会事情?请高手指点,或者给我份源码也可以 非常感谢!!

hRet = pServer->AddGroup(wchBuffer,......)

//查询pIItemMgt
hRet = pUnkGroup->QueryInterface(IID_IOPCItemMgt, // 【in】
(void**)&pIItemMgt); // 【out】

返回的hRet的值都是S_OK

网友A:
查一下,看看是否支持IOPCDataCallback接口,只有支持该接口,才能实现上诉功能。

可以参见

欢迎ModbusOPCServer2.0测试

中的OPC Client源码或用提供的OPCClient.exe测试一下所支持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