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东西怎就这么烂 , 一个14P 小型中继底座都会短路~~

楼主(2008-08-04):
       半年时间内,已经出现同样故障四次了。

不是别的,每次查出来都是 14P 小型中继底座 内的引线短路,烧掉控制线路保险丝。继电器是220V的。

就算是便宜,但也不能差到这个程度吧,这里面的引线也会短路,一次两次也没什么,竟然一再出现。

哎~~~~~

很想把这些全部换掉,但总共一百多个,有点麻烦。

网友A:
没办法

都是前期为了控制成本

网友B:
不可以一概而论的,也不能一秆子全打死,并不是所有国产的都象你说的那样,

网友C:
不知引线短路的原因是什么,每次短路都是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是直接不能用还是寿命短,我想引线短路会与电子软件的质量有关吗,

不要是由于共用引线的电流太大而引起的若是这样,使你负荷分配不均。

把你的情况说的明白些,发个照片,不敢是谁家的,大家都不希望有这样的产品

在我是想如何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

网友D:
简直就是谋财害命啊

拉出来枪毙

网友E:
不可以一概而论的,所以楼主要好好分析下每次这样的短路发生在什么情况之下的,顶4楼的

网友F:
便宜没好货.......

网友G:
本人也吃够了大兴货的苦头了!!!!!

网友H: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一分一分货。

网友I:
国产的 有种非常好的 ,里面是 冲压的 ,永远不会坏

网友J:
        国产小型继电器的底座,其引线截面很小,与触点容量并不匹配。当有大电流通过时,引线过热,使绝缘损坏,这有可能是短路的原因。如果故障经常出现在那几个继电器上,可将那几个继电器引线换大截面,其余的就不用动了。

网友K:
不可以一概而论的,也不能一秆子全打死

网友L:
不可以一概而论的,也不能一秆子全打死 ,感觉上海二工的小继电器不错的,以前用欧姆龙的我感觉差不多啊,而且欧姆龙的很多假货,

楼主:
       使用情况是这样的,一个14P AC220V继电器,一组触点控制一个直流24V的电磁阀线圈,才5W 。。 这些才多大电流哇。

而且短路现象不是出现在一个继电器上, 每次都是不同的继电器 。已经四次了。     哎~~~

网友M:
一分钱一分货,国产也有好的。

网友N:
采购压价太低?

楼主:
        买设备时,设备的电控柜里面的。

网友O:
采购人员拿回扣~~~~~~~~~~~~~~

网友P:
国产的山寨手机,山寨电器,太多了

网友Q:
说实在的,我也是遇到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国货啊,你什么时候能争口气?

网友R:
          你的电流是不是超标啊,要不底座怎么会一直坏。

网友Q:
国产的好多座里面是很细的线连接的,大约0.1--0.2平方毫米根本不能通过3A以上电流,真正好的座里面是铜片,大约0.75--1MM厚,能通过10A以上电流,这就是差别!!!!!!!!!!!!!

网友S:
没有必要全部换掉,只是个别的底座是那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Q:

国产的好多座里面是很细的线连接的,大约0.1--0.2平方毫米根本不能通过3A以上电流,真正好的座里面是铜片,大约0.75--1MM厚,能通过10A以上电流,这就是差别!!!!!!!!!!!!!

        同感。              拆了多个,好多线都是虚焊,而且还有线 散开没有加到锡的。

网友T:
这些是观念的差距,不是技术的原因,国产的都要有创造精品的概念,小到一个螺丝,开关,关注每一个细节,国货才有希望。单靠价格的低廉,国货走不远。

网友U:
那你们肯定买到假货拉..或者价格便宜的拉 ...我建议全换得力西的看看..

网友V:
它首先想到的是圈钱,然后才会改良的.

发展模式和思想不样!

网友W:
用欧姆龙的或者德力西什么名牌的很好的啊

一套也就17,8块,这些小钱其他的东西省省就出来了

维修就省大事了

网友Q:
26 楼,德力西的座也是细线连接的!!!!别替德力西吹牛!
             我废掉了不少,最后买的XX国的OMR--的插座!!!!

网友X(2008-09-05):
       omron   小型14P中继市面上假货太多了。     有八九块的,有十二三块的,有十七八块的。   汗。。。

网友Y:
便宜无好货,假货也不便宜,线径小,焊工差,铜片薄的当然问题多了。

网友Z:
是不是底座漏水漏油了,正常不该频繁出现的。

网友P:
我碰到过底坐虚焊的,短路的还没出现过。

网友AA:
便宜无好货,国货应该从细节下手,当自强

网友AB:
你应该检查看看是不是其它原因引起的!怎么也不会4个都出现一样的故障啊!

网友AC:
我碰到过底坐虚焊的,短路的还没出现过,当时新接个自锁电路,加电试却不正常,心想奇怪了.技术退步这么多.最后查出来是底座有一路不通...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