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变送出现问题

楼主(2008-08-04):
单位的温度仪表是4到20ma的,现在变送居然达到160多ma。不知道怎么了,据说是当时热电偶都发烫!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温度变送器坏了,热电偶测高温的,肯定要发烫了,更换温度变送器时顺便检查一下热电偶烧坏了没有

网友B:
实际测的吗?可能存在强电干扰。

软件的问题,如果没有信号输入,也会出现乱信号,假信号!

楼主:
周围没有强电,就是普通的智能温度仪表,接上了热电偶,温度显示正常,就是变送出现问题。变送都达到100多ma了。我估计是他们在使用过程中把变送的两个电线给短路了。要不仪表怎么会在常温下显示100多度,热电偶本身很烫手,我的热电偶就放到常温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际测的吗?可能存在强电干扰。

软件的问题,如果没有信号输入,也会出现乱信号,假信号!

兄弟要看清楚啊,楼主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的信号,扯八百年与软件也扯不上关系啊

楼主:
仪表不是我使用的,我今天才看见他们的接线方式。把电流变送的负端和个给仪表供电的负端连到了一起。我虽说入行才一年多,但也没见过这样的接线方式。我想请问大家,这是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

网友C:
软件的问题,如果没有信号输入,也会出现乱信号,假信号

网友D:
对:chemical 关于

仪表不是我使用的,我今天才看见他们的接线方式。把电流变送的负端和个给仪表供电的负端连到了一起。我虽说入行才一年多,但也没见过这样的接线方式。我想请问大家,这是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

内容的回复:没错,这样接线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