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张力控制

楼主(2008-08-04):
最近做一台票证分切机,,要用到张力控制!!关键我对张力一窍不通!!希望哪位高手解答一下啊!!!!!!!!

网友A:
就是利用力矩进行控制,或者速度控制,用力矩限幅!

楼主:
谢谢!!!!!那是不是也算是PID呢??

网友A:
可以是开环,也可以是闭环!如果加一个张力检测的就是pid了

网友B:
如果你要想控制精度高一点,可以加一个Load Cell 做成一相闭环系统

网友C(2008-10-23):
你说的张力控制,是控制那里的张力,供片?分切?收卷?

?

网友C:
不同地方的张力控制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D:
你说的张力控制,是控制那里的张力,供片?分切?收卷?支持一下

网友E:
张力控制就是控制电机输出多大的力,反应到电机轴上就是控制电机输出多大的转矩。

张力:作用在材料上的应变或英里

力矩:在卷上或轴上的 旋转力

张力控制时,你可以认为:力矩=张力X卷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是利用力矩进行控制,或者速度控制,用力矩限幅!

我们这用的是电流限幅

网友C:
张力控制有时和锥度的控制密切相关

网友F:
张力和扭力是不是相同的呀?高手请教下!谢谢了

?

网友G:
谢谢,又长见识了。

?

网友H:
qqq444总结的很好。

张力控制通常会用到变频器,压力传感器,张力控制器等等

网友I:
张力如果用plc的话就会用pid,通过压力传感器,检测张力的大小,反馈给plc,plc通过计算控制,张力离合器。最终取决于你张力设置值的大小。或者根据速度来调整张力大小。

网友C:
有好的情况下的张力控制我认为不用加到plc里面

?

网友J:
通过压力传感器拾取信号.经PLC中的PID闭环.计算后,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转速而达到张力恒定,张力大小由PID比例决定.

网友K:
张力就是在材料上产生的两个反方向的力,是材料所承受的这个力的大小,实现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连续运转的材料就是前后级的速差所导至的,速差越大其产生的张力就会越大

网友C:
17,18楼说的有点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