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省线型光电编码器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8-08-04):
与普通的光电编码器相比,其优点主要在哪?

现在应用较多的是哪种?

网友A:
要么是走串行数据码流,而不走脉冲的;要么是把UVW信号在上电瞬间复用到ABZ上的。国内还是普通增量的用的多。

网友B:
优点:输出电缆芯线数少

原理:利用时序控制UVW和ABZ的先后通信

现在市场上用两种方案做的,硬件和软件

网友C:
什么叫省线型光点编码器?省什么线的?

网友A:
省信号线

网友D:
好像是日系产品搞出来的名词。估计日系每个厂商的省线方法还都不一样。本人曾经为了连别的牌子的驱动器到安川的电机,而去问小日本省线编码器的信号规范。可想而知结果是什么,八个雅鲁!

网友A:
“firstrazor ”所说的省线式应该指的是日系的某种串行协议规范,各家都不相同,以保护自己的产品线。

日系还有一种用于增量式正交脉冲输出编码器的所谓省线式,即在上电瞬间把UVW信号复用到ABZ上的,以节省3对差分线。

网友E(2008-09-29):
增量型的还是技术成熟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