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漏电开关

楼主(2008-08-04):
三相四线漏电开关负载为两相380v电加热器,共9个并接在开关abc三相上,零线未接线,请问如果电加热漏电开关是否动作?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不用零线,为什么还买三相四线漏电开关?不接零线,漏电开关好像也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