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20-2.2KW

楼主(2008-08-04):
刚开始面板坏,排除后,上电正常。运行也正常,但就是没输出,换过模块后,还是无输出,

今天做了个恢复出厂值,恢复后直接显示F0002,复位不了,断电也不行。

真是奇怪!

请高手指点。

楼主:
变频器R0026显示的电压为1081V,把P2172的跳闸电平设为2000V,还是跳闸,实测直流电压是540V左右,请教如何处理。

他的电压检测是怎么检测的?